楼主(2005-04-29):
我用的是三菱FX2N系列的PLC
我要实现它与计算机的通信功能的话它的通信协议是本来就有的还是要自己编写的??

如果哪位大哥能说明一下通信的过程的话感激不尽

我是刚开始学这个的,跪求
谢谢啦

网友A:
通信协议是本来就有

楼主:
ENQ   STX   ACK

就是用这些吗??

网友B:
协议是已经做好,但是要读写其中的内容的话,还是要编程的

网友C:
那具体的接线的话是用RS232就行了还是要用RS485和RS232

我用的是三菱的FX2N系列的,是不是这个系列的只能用RS485??如果是的话那还得买一个RS485/RS232转换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