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坏了一台plc

楼主(2005-04-30):
昨天因为接线失误烧坏了一台西门子s7-200plc。但表面上看起来一切正常,输入输出端也能正常显示,但就是没有输出电流。老师说只有返回原厂去修。郁闷啊。

网友A:
是晶体管输出的?

网友B:
可把情况说清楚一点儿,大家邦你分析 一下,以免下次再有同样的错误!

网友C:
此类故障大多可以修理,你将过程描述得详细点
duantuan@163.com

楼主:
我们只学了八个星期的plc,因为要参加依次学校举办的plc编程大赛,参加培训。 我们学习的时候就看了一次plc。那天做的是用s7-200控制交通灯。因为缺少训练和必要的指导,我好象把plc的I端的1L+和1M接到了交流电上了。插上电源就听到继电器擦擦的不停跳动。后来检查了, 指示灯都能正常显示,但就是没有输出电流。

楼主:
不是I端而是Q端那两个端口接在了交流电上了。

网友D:
我记得的好象有个M端的吧?QX.X与M构成一个回路的。应该接交流和直流都没有问题啊?我记得好象 M端并联接交流的N.QX.X经过中间继电器的线圈接L的.应该两个断口无论时M和Q接交流都没有问题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