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30):
请问各位大哥.用PID控制一个水箱进出水问题,可就是给出水位高度,再给一个进水泵.三个抽水泵.给出的水位高度一但定下来后,进水泵放入水.到指定高度时停止.这时通过三个出水泵放水,通过PID实现入水泵自动调节,使水位一直保持在先前给定的水位.(水位控制由感应器控制).用的是S300.这样一般怎么作呢.
请好心人帮忙,小弟是个新手想了几天没头绪.谢谢.

楼主:
顶一下.不能沉下去呀,请好心人指点一二呀.

网友A:
唉...也真是难为你了!仔细看看PID控制方面的知识吧! 人都是逼出来的,这种东西也不是一句两句能讲明白的......

楼主:
PID我知道的,都是理论的东西.只是对S300太陌生了.想知道用S300如何编写.PIC算法我已写好了.还有就是是不是把这些算法放入一个FB块里再通过OB1调用呀.还要在变量表中先把这里变量声明一遍呀.刚刚看了两周的STEP编程书.不是到是不是这样.

网友B:
这很简单,你只需将模拟量输入模块FC105拖放到你的程序中(它们在S7的模块标准库里),在模拟量输入模块FC105中,IN输入水位传感器的模拟量地址,HI_LIM输入水位上限,LO_LIM输入水位下限,BIPOLAR设一个不用的常开触点,OUT就是你想得到的实际水位值,你可先把这个值存在中间存储字中,如MD100;然后将MD100在比较指令中与你设定的水位值进行比较,这样你就可以得到3个状态位,用这3个状态位你就可以控制进水泵和抽水泵了;

楼主:
谢了.高手就是说手呀.

网友C(2005-07-05):
真蠢,根本就不用PID,纯粹是个逻辑控制

网友D(2006-06-14):
同意  用什么PID 多次一句

网友E:
这叫用牛刀杀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