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30):
书上有这么一句话不太明白(负载直接起动时的容量不得超过变压器容量
怎么理解??

网友A:
变压器的容量是U*I
     负载直接起动时的容量超过变压器容量,过载,超出很多则可以理解为短路,会使电压下跌.....

网友B:
呵呵~~打个比方说~~你能挑起100斤重的东西~~(这就好比说的变压器的容量)  让你去挑130斤重的东西你就吃不消了~~呵呵.

网友C:
变压器的容量变压额定输出功率

网友D:
变压器的视在功率

网友E:
你这句话说了一半,后面跟一个计算公式,这句话是告诉你负载的直接启动条件是什么.否则的话会使电源的电压受拉过低,造成电机无法启动或影响电源的可靠供电使这个电源上的其它负荷运行受到影响.变压器的容量是在额定运行状态下的输出能力.铭牌上有这个数值.单位为千伏安.电动机启动容量要比电动机的额定功率大许多倍.

网友F(2005-07-13):
1负载过大变压器会跳掉,2启动电压一般是额定电压的7倍。如果是你家自己的直接启动可达到20%

网友G:
会烧变压器的高压保险,或变压器.

网友H:
启动电压?不可理喻!!!应该是启动电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