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30):
各位老大,我今天遇到一个问题请大家分析分析:
 我们去年十月做的一个项目的低压配电工程中,在通电6个多月后昨天一条电缆(VV22-4*50+1*25、带铠的)短路了,在检查过程中我们发现配电柜出线处绝缘层被柜皮卡了一条口,电缆两相短路接地了,我们以为锯掉那一节换掉就可以了,等我们锯掉、剥开用摇表一测还是短路,结果分段检查发现整条电缆(共长168米)还是两相短路对地和内层全部粘在了一起,(因为是埋的排管无法全部打开检查还有没有其他地方短路 )下午在我们部门的几个成员一起分析每个人的观点都不同,有个说是施工的时候损坏了外皮造成的......    但是已经通点6个月了呀,也有人是外力破坏的,但是有在屋里呀!
请各位分析分析此处发生短路的原因 ?感谢!

网友A:
我想问问,你的这条电缆所带的负何情况?如果三相长期工作在不平衡下,不但要烧电缆,还会威胁变压器的安全!

网友B:
呵呵~~不管是不是三相平衡或不平衡~~~最大的原因是过流引起的~~~~埋的管线~~安全载流量可不是直接按 架空电缆线的安全载流量来设计的.

网友C:
在设计电路的时候根本就没考虑到保护电线,真是失败的设计。

总的原因是断路器没选好,不管是过载好,还是因为某个地方短路而不跳闸导致整条线烧掉也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在设计电路的时候根本就没考虑到保护电线,真是失败的设计。

总的原因是断路器没选好,不管是过载好,还是因为某个地方短路而不跳闸导致整条线烧掉也好。
/quote]

网友D:
老鼠咬咬的哦

网友E:
"还是两相短路对地和内层全部粘在了一起"从这句话来分析,可能性最大的应是电缆长期过流发热引起绝缘化,最终导致电缆短路.

网友F:
你应该把你们的负载说明一下,有可能是过载哦,还有可能是电费质量不过关.

网友G:
应该是负载不平衡

网友H:
你的电缆型号对吗?是不是3*50+1*25,电流不平衡是一个可能,再提示你一下,电缆的处皮(钢铠)是不是参与导电了(承担了零线中的电流),如果电缆钢带承受了电流,电缆可受不了,发热的钢带会烫化绝缘层.

网友I:
过载的可能性大。

网友J:
同意6楼的看法

楼主:
可是实际只有20A电流的样子呀,不存在过流啥

网友K:
没有按规程施工,电缆的外皮长期在外力的压迫下短路,是主要的原因。

网友L:
某种原因引起的发热导致绝缘降低老化.

网友M:
五月天,热~

网友N(2007-09-20):
引用 网友K:
没有按规程施工,电缆的外皮长期在外力的压迫下短路,是主要的原因。

网友O:
哇考!离谱,这也要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