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30):
ACT ,RESET,PAR,FUNC,DRIVE,NETER,LOC(REM),REF以上几个英语是什么意思,谁能告诉我,在此表示谢谢了。

网友A:
ACT      可能是"实际值"
RESET   复位
PAR       可能是"参数" (PARAMETER)
FUNC      可能是"功能"(FUNCTION)
DRIVE    驱动器
NETER
LOC(REM)  LOCAL"本地"即用键盘控制(REMOTE远程控制即用端子控制 )
REF         可能是"参考(或给定)",REFERENCE

网友B:
func是模式转换,其它的我也不懂,看来真的要学点洋文了。

网友C:
这是变频器的操作面板上的按键说明;
你用的是什么品牌的变频器?

网友D:
好象是ACS600 800的

网友E:
是ABB的
参数设置非常烦琐.

网友F:
ACT   实际参数显示模式
PAR   参数模式
FUNC 功能模式
REF   激活给定值
LOC(REM)  本地/外控转换   L 本地  R 外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