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30):
各位大哥大姐,我想学习plc技术.但找不到地方学习,在广东中山.顺德地区有的话告诉我一声,非常感谢你!信箱:ultuyy@163.com

网友A(2006-03-10):
威汉森有
上这个网站去了解下吧!www.hansen-auto.com
       8.代理台湾力扬(LIYAN)的可编程控制器PLC:
   A.支持两轴直线、斜线、圆弧插补运动控制;
   B. 支持高速动态追剪、飞剪、伺服比例同步定位;
   C.主机具有两轴高速脉冲定位输出,最多可扩充十       轴同动定位控制;
   D.支持多种对标中断变速、变位置、原点复归模式;
   E.支持手摇轮脉冲(MPG功能)
   F.可直接用三菱的编程软件或手持编程器进行编程
  分别有EX0N系列;EX1S系列;EX1N系列;EX2N系列;EX200MP系列等。具有两轴高速脉冲输出(100k两轴),圆弧插补,直线插补等功能.可控制伺服\步进等,是轴控机械设备的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