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30):
请问各位大侠,变频器有无输入是单相220V的,但输出是三相的,若有,那输出电压是多少,谢谢。

网友A:
“请问各位大侠,变频器有无输入是单相220V的,但输出是三相的,若有,那输出电压是多少,”
这两天怎么了?都是些“浮萍”问题。念你敢问,我自然乐于敢答。也许这就叫灌水了。请问楼主,你仔细的、认真地看过任何一个品牌的变频器选型样本了吗?如果没有,你应该先去看一个样本上的介绍,看看指标即可。如果看过了,没看明白,那就是见鬼了。哈哈。
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标准变频器,如果说单相AC220V规格的,都是指的输入是单相的,输出是三相的。至于输出电压是多少V的,一般最高是400V规格,向下可编程(参数)设置。这也是变频器产品知识的ABC概念常识。

网友B:
“请问各位大侠,变频器有无输入是单相220V的,但输出是三相的,若有,那输出电压是多少,”
    回答:输出三相最高线电压220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各位大侠,变频器有无输入是单相220V的,但输出是三相的,若有,那输出电压是多少,”
     回答:输出三相最高线电压220伏。
谢谢。哥们纠正了我的一个错误。行呀,我被绕在里面了。再次感谢。

网友C:
任工真谦虚,我再给你纠正回来。我原来用过的富士、三恳单相变频器都是单相220入,三相230(MAX)出的。

网友D:
任工是被绕进去了,其实220V整流再恢复交流理论上也就220V(当然是指输出按通常正玹波规律离散分布的情况)

网友A:
谢谢大家。其实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压是受输入电压限制的。而直流母线电压又决定了变频器的输出极限电压。这些内容,我还曾经在西门子的bbs网上辩论过。时间一长,也不用这个功能,忘掉了。嘻嘻嘻,老了。

网友E:
我厂就有用 施耐德ATV28 输入220V,输入出380V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厂就有用 施耐德ATV28 输入220V,输入出380V
可能吗?莫非里面有变压器不成?关注中....

网友B:
楼上的倒提醒了我,如果设计的时候,不是从直流母线经IGBT开关直接输出到电机,而是输出到开关变压器,提升电压后再到电机,理论上是可以的。(因是高频开关变压器,重量应是能接受的)但容量决不能大,价格肯定要贵很多!有这个必要吗?
      所以......“我厂就有用 施耐德ATV28 输入220V,输入出380V”
      贵厂变频器容量多少?价格几何?能告诉大家吗?

网友C:
高频变压器很便宜的,安匝数可以很少。

网友G(2005-08-26):
[讨论]
单相变频器是。单相输入230AC。三相230AC输出。我们厂就有ABB140系列的单相变频器。

网友H:
我厂现在使用的变频器中,有一些是220V输入<单相>输出380V<三相>的变频器,容量是0.75KW.

网友I:
我们厂有几百台变频器,都是三相输入380V,输出也是380V
单相电机都是用电磁调速的!!

网友J:
新手请教个位大侠:
变频器的接线端子各接什么线?有谁给详细地讲解一下.因本人未接触过

网友K:
R、S、T接三相电源输入,U、V、W接输出到电机的线。其余看说明书吧

网友L:
可降压不可升压,直流母线电压=1.35*进线电压

网友M:
问题比较有代表性,期待专家的标准答案!

网友N(2005-11-11):
这个问题挺有趣的,我以前都没怎么注意。
刚才去翻了翻我公司的变频器样本,单项220输入,确实是3项220输出,没有3项380输出的。
不知道什么品牌的有3x380输出的。
但是三项220 输出仍可控制3项380的电机,只不过电机功率要下降50%使用。
不知是否正确,请高手作答,谢谢。

网友O(2006-07-29):
看到高手的回答,收获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