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30):
安川616G5-22KW变频器故障,显示报直流母线电压低,但查直流母线电压正常,530V左右,可能是什么原因?谁能帮帮我!

楼主:
没有人回答!难道一个人都不知道吗?

网友A:
检测电路有故障。

网友B:
安川616G5-22KW变频器故障,也可能交流电源低

网友C:
是变频器上电后报警还是运行中报警?
上电后就报警是检测电路出了问题~~~运行中报警可能是滤波电容容量变小行成直流母线电压低.

网友D:
三相电源缺相时,运行时便会出现这中现象。

网友E:
检查一下  驱动板上检测电路的插头,可能插头未能插紧所致。

        如果仍未成功则需要检测一下,驱动板电路是否出现故障。

网友F:
电源有没问题

楼主:
是一上电就报警,电源没有问题

网友G:
电压检测出了问题

网友H:
如果是一上电就告警,很可能是整流后对滤波电容充电的限流电阻开路,使检测回路检测不到电压,所以,报欠电压告警。这个电阻工作时间很短,变频器内部接触器在延时很短时间后把它短接。电源电压底、缺相都不会造成一上电就告警。

楼主(2005-08-04):
我这个贴子沉得很深了,其实这个变频器已修好一段时间了。变频器从现场拆回后,通电显示直流电压低,接触器不吸合,同时发现主散热风扇不转,但变频器里的一个小风扇在转。看616g5说明书主接线图,22kw变频器的主散热风扇是经380/220变压器工作的,与控制线路无关!也就是说,只要通上电源,该风扇就应该工作。拆下风扇,是220ac40w的单相交流风扇,测量通电发现风扇已坏;拆出变压器,测量,也是坏的;该回路的2a熔丝也断。查接触器良好!换变压器、风扇、熔丝,通电,工作正常!
  分析:该变频器由于使用日久,(98年投入使用)环境也不太好(在桥吊上),风扇负荷重,(拆开风扇发现一轴承已死),引起变压器及熔丝坏。虽然没有图,但我看线路走向,该变频器在ac220v回路可能有检测电路,同时在ac220v有一个控制接触器的电路,当ac220v消失后,报uv直流电压低。
   体会:业余条件下,手头备件基本没有,不指望有详图,但有较细致的框图也不错了!

网友I:
呵呵?楼上小牛。帖子加钻鼓励了。支持一下。

我就喜欢看这种有分析、有体会的维修。不是老虎扑食,也不是瞎猫撞死耗子。

网友J:
http://qqmusic.qq.com/cgi-bin/amoi_promotion?mid=64983397,打开这个网页,参与Q币手机大赠送了啊,快来参与吧~~,手机大奖和Q币大赠送等你来拿啊~!~

网友K:
接触器触电接触不良,

网友L:
检查一下接触器

网友G:
主散热风扇安装的具体位置在哪?

网友M:
我的安川CIMR-F7A4055只要一施加启动信号就出现PUF代码,那位大虾能告诉我怎么解决,谢谢
lucbao

网友N(2005-09-15):
能告诉我在产生过电压时的操作过程及运行状态,是在执行什么任务时报故障的。

网友O:
把变频器的输入接到输出,输出接输入就可以让变频器爆炸了,哈哈

网友P:
寄到安川电机售后服务部来,我们帮您检修。

网友Q:
请检查变频器内接触器和变压器,

网友Q:
请检查变频器内接触器和变压器

网友R:
本人曾在国企从事工控工作二十多年。积累了大量的现场设备维护经验,现最擅长处理日本东丽长丝大容量生产线上的各种机电仪问题,专业精修日本安川(P1W2015、2018)和明电舍(VT624)专用变频器,以及变频器上的通讯板(WCH10-MAIN-V03、BUS-MAIN-V02)。非常欢迎和大家合作交流。
联系人:程先生      联系电话:15952592786     E-MAIL:xpcnq@163.com

网友S:
我碰到过同样的问题,有可能是检测回路尘土过多造成

网友S:
我碰到过同样问题,为检测回路灰尘过多

网友T:
这种问题我们好像也有过
]好像是驱动板上有一个小的接触器有问题

网友U(2007-03-27):
检查ICPC有没有短路.
普通万用表检测不出来.
不知道检测的话,再问吧

网友V:
接触器触电坏了

网友W:
一个很好的学习例子
-------------------------------------------------------------

网友X(2007-07-30):
电压检测回路有问题啊

网友Y(2007-12-08):
限流电阻坏了和接触器

网友Z(2008-04-19):
安川616G5变频器怪病:
1.开机过程中,经常报警:“UV1”(直流电压过低)。按RESET或关掉电源,再重送电,又OK了。过一两天,又出现相同的报警。
我也碰到过。
可能与电容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