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30):
请问各位大哥,什么是磁力尺,怎么使用它啊,它是以怎样的输出方式输入至PLC实现长度控制的啊??
多谢了,希望我们共同进步!

网友A:
MTS 传感器么,直接通过网线和PLC 相连的,PROFIBUS

网友B:
磁力尺?我看你说的是磁栅尺吧。

磁栅尺跟光栅尺是同一类东西,只不过是它采用了非接触性传感技术,安装的要求要低一些。
它的输出一般正旋波,也有差动输出的。

楼主:
好像就是磁力尺,是不是也叫磁栅尺我不知道,总之它有两个接DC24V的电源线,还有两条信号线给PLC,听说是脉冲输入,不知道是不是代表每个脉冲多少米的意思,然后通过PLC计数来计算它所测量的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