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明白 到底是不是PLC了 告诉我下下

楼主(2005-04-30):
刚上班的时候 老师傅说我们的控制都是通过PLC老实现的,我记在心里
可是现在看了看大家的文章我又怀疑我们的是不是PLC了。
在我看来应该是单片机,好象就只是起到一个开关的作用,用来控制2次回路中是接触器
当机器到指定位置后在电脑上显示出来并断开回路
在我的感觉里就只是个开关  大家说的模拟量 是不是指的称重方面的数据一类信息?
PLC应该是自己能计算并控制 而不需要计算机的吧 哪我们的又是哪一种呢?
操作工坐在电脑前, 机器在远处  电脑后面是PLC柜 里面一排排的东西是不是就是PLC?
上面有显示0-32  的数字  下面有40 个接线端子  其中有8 个为零位
这是什么一种控制啊  请大家教我  我该怎么学习?
QQ   109829557

网友A:
发图片上来看看.

网友B:
呵呵,PLC和PC单片机都有共同的特点,就是智能化,都有一块CPU,PLC利用逻辑使外部接点输出带动继电器吸合产生控制动作。也包含模拟量控制,但不是一定需要。很多PLC应用中实际并没有用到模拟量模块。除了开关量以外都是模拟量。上面有数字的都是输入输出模块,一个PLC硬件系统包括电源、CPU、功能模块等等。你们那个就是PLC。

网友C:
我觉得,屏上装的应该是PLC了。但是数字的话,应该是0到31。刚好是32位。那么电脑是用来和计算机通信用的。只是把一些信号直观的显示出来,它应该叫做监控后台。这个系统就是监控系统了,可能一些数据由其他的装置采集,在监控后台完成计算和判断,在把控制命令发给PLC。这样做,是因为,计算机的处理速度比PLC快,在编程上也比计算机简单。不知道我说的对不?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