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30):
举例说明:现在有三相电源因工作需要用变压器把380v变成220
在变压器的次级线圈的两条线一个火线,另一条就称为零线吧,问题
如果把这两条线一条连用电器,另一条连上三相电源的零线,那电压会是多少???
如里这条线接地呢??
我知道接地时电压会小,但为什么??
搞不懂,线路没有回到次级线圈当中为什么还有电压?
相当于没有回路吧?
请高手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A:
注意一下,自藕变压器否?有无形成回路?你工厂零线跟地的连接情况?
自己画个图纸分析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如果是自藕变压器,另一条连上三相电源的O线,会存在以下两种危险:1,相线与O线直接短路;2,相线通过变压器原边部分绕组与O线短路,造成变压器烧毁.
如果不是自藕变压器,原边与副边完全隔离,把其中一条与三相电源的O线接在一起,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