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故障

楼主(2005-04-30):
有一台50kw的2手发电机,现在的毛病出现是有时启动是正常的,可有时启动连电压都没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高手赐教!

网友A:
查一下下面几个方面看看.
1 柴油机转速太低。
2 发电机剩磁电压不足。
3 发电机转子整流器中二极管短路。
4 励磁机熔断器熔断或励磁机电源出现故障

网友B:
2楼说的很好,不过我再补充一下:1、碳刷部分接触不良(可能是碳刷的原因也可能是集电环的原因);2、电抗器及周围电路有接触不良;3、电机里面太脏,应清洗一下。

楼主:
多谢楼上的2  位师傅的指教!我会好好的检查的!

网友C:
我在补充下,你是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是不是你的电压表的接触不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补充下,你是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是不是你的电压表的接触不好啊!
电压表是好的!转速正常!已经把双投铡刀送上,可没有电啊!

网友C:
那你有检查电刷吗?是否有异物,或者其他的什么东西导致电刷接触不好了!
我也只知道一点点!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D:
根据你说的情况有时正常,有时没电,可能是励磁起动回路有接触不良的现象,如果电压正常时没有中途突然没电的时候,就不会是有损坏的元件,也不会是电刷接触不良,主要查一查激磁(建压)那个压扣接触情况,激磁回路各接触点(包括滑动电阻)的接触情况.自动手动调压转换开关等部分.励磁回路电阻接近于临界电阻同样建压困难,这就要求线路中各联接点要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有检查电刷吗?是否有异物,或者其他的什么东西导致电刷接触不好了!
我也只知道一点点!希望能帮到你!
谢谢!我会一点一点的检查过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你说的情况有时正常,有时没电,可能是励磁起动回路有接触不良的现象,如果电压正常时没有中途突然没电的时候,就不会是有损坏的元件,也不会是电刷接触不良,主要查一查激磁(建压)那个压扣接触情况,激磁回路各接触点(包括滑动电阻)的接触情况.自动手动调压转换开关等部分.励磁回路电阻接近于临界电阻同样建压困难,这就要求线路中各联接点要牢固.
谢谢!我会仔细查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