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01):
单位上原有一台设备,是用二个直流电机传动的,其中一直流电机是永磁电,因消磁电机带载电流很大,空载时又有飞车现像.现想用变频器代替,在调试中升速过程总是不同步.给定信号是PLC给的,直流启动器是西门子R22的,变频器是EMERSON-EV2000,都采用速度闭环控制,(变频器升速比直流启动器总是慢一点).请大家讨论一下

楼主:
希望大家共同讨论一下!!!!

楼主:
难道没人接触过这方面的,现场维修的同行有没有类似的经历,能否大家共同讨论,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你的这个系统表述得不清楚,所以,无从讨论。把你的系统结构图贴出来,让我看明白些,好吗?
两个电机同步,控制有许多种形式呢,你是什么形式的?不同的形式,控制方式五花八门。你交代清楚了吗?

楼主:
就是原系统是一台永磁电机运动牵引一个张力轮(给定也是PLC给定),这个张力信号再与PLC的给定叠加去驱动一台直流他励的直流电机.

网友B:
我觉得是变频器的设置的问题。

网友C(2005-06-04):
同意6楼说法,同时建议在两个电机之间加装物料缓冲装置,以消除两电机不同特性引起的不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