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01):
请教大家,变频器设定频率和转拒有什么关系啊,我想应该不是简单的y=kx的关系吧,现在的说明书上面很少有这方面的介绍的,好像以前的三菱有介绍,不过不记得了,哪位可以说一下一般的变频器频率和转拒的关系.

网友A:
在50Hz以内,频率和转矩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变频器可以根据负载类型(你设置的)来提供转矩。50Hz以上,频率越高、转矩(能提供的最大值)就越小。
请任工指点。

网友B:
转矩与电流成正比,他的最大转矩与频率(转速)无关。

楼主:
明白了,谢谢指点,

网友C:
稍微补充一点,  其实在低频的情况下。

          变频器应该还是达不到那么高的转矩,任工所画的只是一个理论图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稍微补充一点,其实在低频的情况下。

变频器应该还是达不到那么高的转矩,任工所画的只是一个理论图形。
采用国产的变频电机,采用西门子的变频器(只要是有矢量控制功能的都可以),在5-50Hz范围内,达到电机的额定转矩是没有问题的,我做过试验,40分钟-1小时的考核没有问题。要对变频器的电流进行限制,不许超过电机的额定电流。

网友C:
谢谢 任工的回复,我也曾做个实验,搭配普通电机,安川G7的在3~50hz里面 都可以达到额定转矩。 但是在1。5hz的时候,电流极不稳定,波动范围异常的大。无感矢量控制和vf控制都是如此。但是根据供应商的介绍在矢量控制的时候 应该可以达到。

            哎,不得不服啊,小日本有些东西的确很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