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01):
单位上原有一台设备,是用二个直流电机传动的,其中一直流电机是永磁电,因消磁电机带载电流很大,空载时又有飞车现像.现想用变频器代替,在调试中升速过程总是不同步.给定信号是PLC给的,直流启动器是西门子R22的,变频器是EMERSON-EV2000,都采用速度闭环控制,(变频器升速比直流启动器总是慢一点).请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A:
你是不是消磁那台电机换成交流电机了,我没听说过用变频器带直流电机的.如果是这样的,我想只能调整它们的曲线了,或者在PLC对直流调速器的起动上加适当的延时来协调.

楼主:
我现在就是用变频器控制交流电机(普通的四极交流异步电动机)替代原来的永磁电机啊,另外一台直流电机不变,驱动器还是用西门子R22的直流驱动器.给定也都是原来的,现在就是想不改变原来的控制信号的条件尽可能恢复到原机的状态.使整机的速度达到同步.

网友A:
你说的PI,P是比例,I是积分,你说的不同步是恒流升速曲线角度不同,我看只能调整曲线形状了,有点麻烦.要不然给直流调速系统加点其它的延时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