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01):
目前居民楼均采用三相四线制供电,(新楼采用保护接地)旧楼没有。
随着用电量的增大,零线烧断,或因其它原因开路。会给用户造成什么危害?

网友A:
这可麻烦了。弄不好凡是接通电源的电器全烧啊

楼主:
能说说为什么吗?

网友B:
因为零线烧断,居民楼用电是三相不平行的,用电负荷大的电压就低,负荷小的有高电压,成为恶性循环,导致烧毁电器。

网友C:
太惨了,修电器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零线烧断,居民楼用电是三相不平行的,用电负荷大的电压就低,负荷小的有高电压,成为恶性循环,导致烧毁电器。
说的有道理。那么怎样来预防,采取什么有效措施避免损失呢?

......................................................

欢迎大家共同参与。谢谢!

网友D:
如在每户人家进线安装熔断器,是否能避免呢?

网友E:
采用重复接地的方式来预防,熔断器不管用.重复接地没有不懂的,不用解释了吧?

网友D:
是家电接地还是变压器接地?
重复接地该如何接呢?

网友E:
是把自己家的零线再次接地,这样这个楼的零线断路时,你家的零线还在通过大地与变压器的中性点继续联接自己家的电源电压不会改变.这时自己家的电源零线上的熔断器会熔断,与系统零线断开,系统零线的电位偏移.自己家的零线还在与变压器的中性点等电位.不会有人问自己家的零线保险器为什么会熔断吧,我想都应该明白的.如果家里用的是漏电保护开关,要在开关之前把零线接地.

网友F:
三相四线制系统中,如果零线断,那么会因为三相系统负载不平衡造成有的相电压过低,有的相电压过高,造成用电设备大量烧毁。可以采用重复接地的方法来避免这种现象。

网友G:
可是我家里没有可以接地的地方啊,总不能接在铁门上吧

而且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于我的零线相连的电器都会从我这里走,会不会电流比较大啊

网友H:
如果家里不方便重复接地的话可在空开的后面并接一个350V的压敏电阻,一旦进户电压超过额定电压的10%即242V的峰值342V,压敏电阻就会瞬间短路,从而使空开跳闸断电,保护电器不受损害,如果压敏电阻损坏的话更换一个即可

网友I:
没有的话
接在自来水管上也可以吧!
电工书上这么说的

网友E:
通常自己设的接地点电阻会大于零线的电阻,零线正常没断时,电流还是大部分经零线流回变压器的中性点,发生故障断线时,电流才走你自己设的接地点经大地流回变压器.因此一般不会造成自家零线电流过大,你可以测一下你自设接地线中的电流,可能会很小.没有接地体接在自来水管上原则上是不安全,但有许多这样做的,一般来说金属自来水管不会接地不良,并且你也不是平时总用自来水管做载流体,发生零线断线时才发挥作用,我认为还是可行的,可能有的人会为此事发生争议......

楼主:
零线开路后,会造成什么后果,大家都有了共识。采取什么措施,有的同行提出采取自家零线

重复接地的方法。现在有几方面的问题大家分析一下:

1.自家接了地线,和公共的零没分开吧。所有断零用户都用你的回路了。(小范围可以)

2.有不少家庭都装漏电保护器,零线接地了还怎么工作。

3.没有接地条件的,不管接自来水管,还是暖气管,原则上都是不允许的!

网友J:
我比较同意12楼的意见

网友K:
太惨了,要花不少的维修费了

网友L:
重复接地也不全面。在三相四线制系统还可以。三相五线制就不行了。居民家里还要加入过压保护。其实设备安装和检修工作都安要求施工。这种现象是不会发生的。

网友M:
对啊!
但是如果再加零不知道可不可以啊?

网友N(2007-02-02):
引用 网友I:
没有的话
接在自来水管上也可以吧!
电工书上这么说的
发生故障断线时,电流才走你自己设的接地点经大地流回变压器
电流都流进大地了还怎么流回变压器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E:
是把自己家的零线再次接地,这样这个楼的零线断路时,你家的零线还在通过大地与变压器的中性点继续联接自己家的电源电压不会改变.这时自己家的电源零线上的熔断器会熔断,与系统零线断开,系统零线的电位偏移.自己家的零线还在与变压器的中性点等电位.不会有人问自己家的零线保险器为什么会熔断吧,我想都应该明白的.如果家里用的是漏电保护开关,要在开关之前把零线接地.
发生故障断线时,电流才走你自己设的接地点经大地流回变压器
电流都流进大地了还怎么流回变压器啊??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E:
是把自己家的零线再次接地,这样这个楼的零线断路时,你家的零线还在通过大地与变压器的中性点继续联接自己家的电源电压不会改变.这时自己家的电源零线上的熔断器会熔断,与系统零线断开,系统零线的电位偏移.自己家的零线还在与变压器的中性点等电位.不会有人问自己家的零线保险器为什么会熔断吧,我想都应该明白的.如果家里用的是漏电保护开关,要在开关之前把零线接地.
发生故障断线时,电流才走你自己设的接地点经大地流回变压器
电流都流进大地了还怎么流回变压器啊??
学习电工基础吧?

网友P:
家家用漏电保护 同意22楼.

网友Q:
还真的有人同意22楼......
还真的有人说碰到这种情况用漏电保护......
难道没看到24楼老信师傅说的话吗?

网友R:
我同意接在自来水管上的做法,有些时候也只能那样做。

网友S:
我想还是加压敏电阻好点,不过我不知道是怎么算,要加多大的压敏电阻,那位师傅请指教

网友T:
加装有过压保护的的进户开关是最好的办法,现在也推广

网友U:
我想还是加压敏电阻好点.要是有过压空开就更好了。

网友S:
我想:他为什么会烧零线?主要是220V供电的电流过大,我想还是加大零线再好?
大家都说了很多,现在问题还没有一个解释,我想请信老师给我们说说到底给怎么办吧?
今天给电话我的应该是信老师,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和支持。在这里我祝信老师和各位同行新年快乐,平平安安

网友V(2007-03-10):
零线断开就是380V了。一般电器都是22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