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01):
用一数字万用表测一220avc电压,怎么会把表烧了??档750avc

网友A:
只要你选的量程没错,是不会烧表的。不知你表笔的位置是 A   COM   还是 V/R COM
要是前者,表烧了就不奇怪了!

网友B:
不知你是市电还是脉冲波?

网友C:
是vac 不是avc 吧?可能是你的表笔端子插错了,或是你的表本身有问题,换档开关位置不准,或是你拔下来旋转手柄插回去的时候插反了.

网友D:
质量问题!

网友E:
表笔是不是给插错了,或是把档给弄错了

网友F:
不是表笔插错了,就是表本身有问题。
我曾经碰到过类似情况:一次我们三个电工和工程师一起量配电柜电压,用的是一块韩国进口的数字表,工程师亲自拿表笔测量,一个电工拿表,测前拿表的电工提醒工程师,单位的线电压有点高,超过了400V,要工程师将量程打到1000V,工程师说没关系,将量程打在400V。表笔刚一打上去,“砰”的一声,表内就炸了,差点没伤着人。

网友G:
档和表笔那一项错了????????????????????????????????????????

网友H:
8成是插在电流孔了

网友I:
原因太多,慢慢考虑

网友J:
很可能是表笔插错空了。我遇到过。差点没报销了我。

网友K:
同意4楼的看法

网友L:
如果你没有用错,就是脉冲波或者表的问题

网友M(2013-05-29):
引用 网友F:
不是表笔插错了,就是表本身有问题。
我曾经碰到过类似情况:一次我们三个电工和工程师一起量配电柜电压,用的是一块韩国进口的数字表,工程师亲自拿表笔测量,一个电工拿表,测前拿表的电工提醒工程师,单位的线电压有点高,超过了400V,要工程师将量程打到1000V,工程师说没关系,将量程打在400V。表笔刚一打上去,“砰”的一声,表内就炸了,差点没伤着人。
这种事也有。表示不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