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01):
我想问一下
有三个输入点X00  ,X01,X02.每个接一个开关.
有三个输出点Y00,Y01,YO2.每个接一个电灯.
X00控制Y00   .X00的开关按下Y00亮
X00,X01控制Y01. x00和x01按下是y01才亮,当一个按下的时侯是0.5秒闪一下
X00,X01,X02控制Y02,3个开关按下的时候Y02才亮.
有没人知道梯形图怎么画.
我是初学,搞不大懂

我越来越没信心学工控了……
我觉得好难):

楼主:
有人知道的吗
能告诉我吗
?
我越来越没信心学工控了……
我觉得好难):

网友A:
你用的什么PLC?梯形图这里画不了啊?而且什么灯灭是什么条件?要是XOO为1YOO为1;XOO为0YOO就为0那就是:,用X00的常开直接控制YOO。后者,在同时用X00的常开直接控制YOO,在用YOO的常开并上XOO常开上完成OO的自保持,再在YOO输出的前面串上灯灭的常闭条件。
其他两个差不多的。就是在XOO的后面在后来个,对于Y02要用定时器。

网友B:
LD X0
OUT Y0
LD X0
OR X1
AND M8013
LD X0
AND X1
ORB
OUT Y1
LD X0
AND X1
AND X2
OUT Y2
END
OK,试试吧。

网友C:
上面那程序很好.

楼主:
谢谢 了阿
我看看阿
可不可以直接用梯形图表示呢?
我越来越没信心学工控了……
我觉得好难):

楼主:
我用的是力扬的EN1n16MR的PLC
软件是三菱的GX designer
我越来越没信心学工控了……
我觉得好难):

楼主:
是三菱的GX developer軟件,四樓的M8013是什麽意思?
這個爲什麽不用定時器,如果用定時器要怎麽設計呢?
呵呵,上面的我就是M那看不懂了阿
望知道的多多指教。
我越来越没信心学工控了……
我觉得好难):

网友B:
M8013是1秒脉冲

网友D(2005-09-10):
引用 楼主:
是三菱的GX developer軟件,四樓的M8013是什麽意思?
這個爲什麽不用定時器,如果用定時器要怎麽設計呢?
呵呵,上面的我就是M那看不懂了阿
望知道的多多指教。
M8013是一秒钟时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