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01):
本人用三菱FX1S用高速计数器,进行长度设定切断、线速度显示,请问哪位高手用过,要求精确度在1mm!

网友A:
你用伺服还是其它控制进给?

网友B:
是给编码器计数吗?是不对称的吗?

网友C:
编码器的分解度和测量轴的的周长,

楼主:
我用对射光电,用线切割分割口,原理和编码器一样,我计算好1000个脉冲长度1000mm,精度1mm,只是用高速计数器,到设定长度高速计数器怎样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