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01):
大家好,我是学环境工程专业的,在作水处理工作,工作中涉及到自动控制问题,向各位专家请教:
PLC的控制信号可以控制交流接触器的开停,能不能反馈给PLC开停的信号?如何实现?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不要笑我啊

楼主:
请各位大虾待我入门阿

楼主:
太谢谢您了,我一直不敢肯定,需要有两个常开触点吗?

楼主:
另外还想请教一下,PLC输出控制交流接触器,什么情况下要加中间继电器?

楼主:
请各位大虾尽快赐教阿

网友A:
一般PLC繼電器輸出接點容量,基本上不會超過2.5A!

你說哩?先看書做功課!

网友B:
PLC的外接是用继电器吧,怎么能直接控制交流接触器。

网友C:
PLC的输出在什么情况下用继电器,那要看控制交流接触器线圈的容量大小了,小容量的接触器可以用PLC的输出直接控制,反之,比较大的就必须加装继电器来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