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5.2孤单的困扰!

楼主(2005-05-02):
使用step5.2和s7-315的PLC相连,在step5.2中新建了一个项目,然后点击PLC下的upload station选项,但是在step5.2中的硬件配置组态中只有cpu和电源的相关配置可以看见,其它的接口模块一律没有显示!烦人的是在程序中自动生成了许多的block块!
独立建立一个项目及300站后,点击online按钮后,再upload程序块后没有hardware组态信息,同时也是有许多的无关程序块自动生成!
请问各位路人,你是如何用step5.2通过笔记本及西门子专门的串口线连接PLC后进行upload 现场PLC中的程序的!(没设密码)

网友A:
是不是你的主站就只有电源和CPU,外挂的是ET200?

楼主:
哎,是一个比较小的应用,只有一个电源和CPU,才一层呀,没有用到那个延长距离的接口ET200呀,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