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02):
我想买一根OMRON  CPM1A的编程电缆,但我问了北京的OMRON的代理他们报价是1800多元,我去一个工控店问了一下那的报价才150元,我想问一下懂行的朋友,怎么价格相差那么多啊,是真货吗,能买吗?那能买到便宜点的真货。

网友A:
MM 呀!1800.- 一條!真是暴利!

网友B:
OMRON  CPM1A,价格是高了.但是两个肯定不一样,
你说的150的电缆只是一根线,一边是9针的,一边是20针或25针的吧?

楼主:
正宗的电缆应该不止一根线,最重要的是电缆上有一个通讯转换器。但150的有没有这转化器我也不清楚,即使有我也不知真假,所以来着问问懂行的朋友

网友C:
呵呵;
OMRON原装的价格肯定要1000多,与C200H-PRO27的手持编程器价格相当,市场上售的1、200元的肯定是不一样的;

这种是非原装的;

楼主:
那市场上150元的有朋友用过吗

网友B:
你说的那个150,是国产的,是没有通讯转换器的
你如果需要通讯转换器,那150是不行的

网友D:
150的能不能用呀,
也能用就最好了

楼主:
楼上说的对,关键是150元的电缆能否正常使用。

网友B:
如果你只是想把计算机里编好的程序下载到PLC中,那么只是根线也可以,去年,我们做实验的时候,老师给我们用的CPM1A,编程电缆也只是根线,我现在用的CPM2A的编程电缆也是根线,但是我用PLC和触摸屏连接的时候,那根线就不行了,害的我又花钱买了一个通信转换器.

网友E:
可以用,没问题!没必要花那么多钱买那么贵!

网友F:
150元的肯定是假的.但可能能用的.
品牌的能用的一般要400元左右.

网友E:
这个哪有什么假不假,只有原装跟国产之分,其实国产的那个接头也是原装的欧姆龙头!你说150元的是假的400元是品牌,这样说太盲目了!

网友E:
我们刚开始卖这种线也卖的很贵,卖到三四百元一条,但是现在就卖的很便宜!也从来没有客户说不行!

网友G:
楼上的可否针对这个线缆贴个详细的测评报告?我给你加钻。

楼主:
支持斑竹,最好能详细解释以下,为什么原装的日本货有个黑盒子,怎么咱们的仿制品就没有了,而且大家都说仿制品功能不受影响,真的咱们的技术有改进吗

网友H(2005-09-14):
应该能用

网友I:
我购买的和亚通机电8贴的图片上的东东是一个样的,价格是550!

网友G:
大概说一下:
OMRON原装的CPM-CIF**:600RMB左右
                  CQM-CIF**:2000RMB左右
国产仿造的CPM-CIF:180RMB左右

网友J:
行不行最好由客户说了算,这种线我一年要卖一千多条(不要以为我在吹,我没必要在这里吹)。原装的是在抢钱!!

网友K:
100元的带不带转换器不知道,但我在2000年的时候用过200元的,那是不带转换器的,今春刚刚坏掉,但1800的即使带转换器也太暴利了,因为我又刚买了一条带转换器的,才700元.

网友L:
转换器是什么东西,值1000多?

网友M:
RS232---RS422转换头,电脑市场有售
价格35-45元之间,确plc端专用插头不知哪里有售?

网友N(2005-10-19):
原理上讲都是RS232转TTL电平的转换线,但原装的线跟150元的线确实有区别,150元的线功耗相对比原装线大,跟部份型号PLC用CX-P联机时因供电问题有时会出现联机失败,但很奇怪的是用VB、VC或DELPHI开发的上位监控程序跟PLC联机我却没有出现过联机失败问题。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原理上讲都是RS232转TTL电平的转换线,但原装的线跟150元的线确实有区别,150元的线功耗相对比原装线大,跟部份型号PLC用CX-P联机时因供电问题有时会出现联机失败,但很奇怪的是用VB、VC或DELPHI开发的上位监控程序跟PLC联机我却没有出现过联机失败问题。

我用VB开发的上位机监控程序跟PLC联机后老是掉线,郁闷!!

网友P(2005-11-24):
注意plc的型号买相应的编程数据线即可.

网友L:
靠,CPU才多少钱,什么转换器这么贵

网友Q(2006-03-17):
我司有此电缆:www.cwx168.com

网友Q:
我司专业生产电缆:www.cwx168.com

网友R:
我支持十三楼和其它人的看法,我买了一条线是国产的150元,很好用,几年了从来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和朋友也买了一条.那些动则上几百,甚至上千这和抢很行差不了多少!
需要注意的是的笔记本电脑要有串口,如果是USB就需要转换接头的型号线,但价格稍贵一点也就是不超过两百元!
需要的话我这也有!
我的邮箱:LUOXINQIAN@163.COM

网友S:
电缆型号CQM1-CIF02(9针串口的)中间有一个转换电路的盒子,价格也差不多在1000左右,如果买市场上的电缆就不一定可以通讯,因为OMRON的外设口协议从没有公开过,还可以用模块CPM1-CIF01转232口价格也许便宜点,

网友T:
去年底买了一条200,传程序是没问题的,我用的还好啊!

网友U:
原装的济南代理商卖600 普通的只卖50 网上就卖的

网友V(2006-04-22):
好不好相对的。
编程序问题不大,现场用要注意选好点的。(不一定非用原厂的)
我就在现场遇到过不明死机现象:电梯不运行,但PLC正常,查为PLC上级控制板与PLC通讯中断,换CIF后2月未再出现停机故障,原来20天内必有一次。此小区用电梯为有名的XX电梯,共21部。
使用这样的电缆在现场长期用如出现不明原因的设备停止工作,可怀疑是不是它地问题?
解决方法:
1。患电缆试试;2。降速(允许的话);3。上位机的程序一定要有判断,处理通讯故障的能力。
4。报警(此电梯的PLC中就没有,电梯长时间不动,使得客人最后发火)
5。没遇到-------大家补充 谢谢

网友W:
100多的是可以用的,虽然感觉没1000多的好,---可谁让咱没钱呢。有钱没处花那当然买原装的了,心里踏实呀。没钱?能用就不得了,还挑肥拣瘦的。

网友X:
我前几天也买了根,240元,就是只有一根线,一个口是RS232的9针,另一边是PLC中插手持编程器的20针.如果你要买RS232适配器,得600多块钱,如果是原装的CPM1A编程电缆,那可就得1800左右喽

网友Y(2006-07-03):
dinghao:
说明一下怎么作

网友N:
引用 网友Z:
自己做一个吧,挺简单的,成本也就是10多元RMB,我可以教你怎么做呀.

自己做成本远远不止10多元,

插头不要钱?
MAX232不要钱?
四只电容不要钱?

吹牛!!!
RS232转TTL自己做成本10多元绝对做不来,除非你将PLC与PC直接连接。

别跟我说你用四只电阻,你先去查查RS232跟TTL的定义再说。

网友AA:
我今天就在用,一百块钱一根的,可怎么联不上呢,是线的问题还是参数的问题,该怎么设置参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