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02):
昨晚供电线路被盗零线,附近十多户的电灯电视烧掉了.我家接的是三相电,装有空气总开关.开关跳闸,但电脑的电源\集线器\显示器依然烧掉.请教原因.

网友A:
零线被盗这么严重啊!!!
看来我在工厂里面也要注意下

网友B:
零线断了,断点后面的电压就成了380,空气开关一般不对输入作出反应,烧电器再所难免。

网友C:
三相四线制供电,如果零线断了。会造成三相不平横,每相用户不可能在同一时间,使用电器设备,就会出现,负合大的那相电压低,负合小的那相电压升高。超出电器的使用范围。不但电器设备烧坏,更严重的还会引起火灾。!!!

网友D:
烧电脑与你家引用的是三相电源没关系,因为你用的还是一相电源与零线之间的电压.只有这个接法才是220V的.零线断开后,中性点电位发生改变你还是难逃的.如果被盗走的线路不是直接接在变压器的中性点与大地之间的联接线,是送给用户的零线,你可以在自己家里把零线再设一个接地点,就是多点接地的零线重复接地方式.今后再有零线断线,你就可以幸免损失.但如果有人把变压器的零线弄断,就没有办法逃避了.遇到后种情况,我只能建议你在自己家接一台380V/220V的变压器了.这样作你就可以一劳永逸,再也不必担心发生这样的事了.

网友E:
不烧才不正常。

楼主:
要是我自家设零线重复接地,那么当线路中的零线再次被盗的时候,附近用户的零序电流不都流向我了么,这样有什么后果么?

网友D:
你自己家的零线上装上熔断器,在熔断器后面再设接地点,线路中的零线断线时你家零线电流增大后熔断器会熔断,你家的零线这时就只承担自己家的电流.你家的零线就不会因过载再被烧断了.

网友F:
(你自己家的零线上装上熔断器,在熔断器后面再设接地点,线路中的零线断线时你家零线电流增大后熔断器会熔断,你家的零线这时就只承担自己家的电流.你家的零线就不会因过载再被烧断了)
不太明白!

网友D:
就是电源进来的零线串联一个熔断器,再把熔断器靠自己家这边一侧的线路再次接地.熔断器熔断时系统的零线与自己家的零线分离,系统的中性点发生了偏移,你家与变压器中性点的连接保持没变.

网友G:
你自己家的零线上装上熔断器,在熔断器后面再设接地点,线路中的零线断线时你家零线电流增大后熔断器会熔断,你家的零线这时就只承担自己家的电流.你家的零线就不会因过载再被烧断了.
  在没有漏电保护器的家庭使用是可以的,但现在大部分都安装了漏电保护器,而且是两级(用户家和一个单元或一层楼)所以自己家很难在设接地点。

网友H:
若总零线断开,小功率的电器 都会被烧的。

网友I(2007-11-12):
这个问题又和国家规定的不允许在零线上装开关扯上关系了,三相四线供电把零线断开就会烧东西,相序不平衡,会出现一高两低或者两高一低,

网友J:
接一个电容盘内用的避雷器0.23KV的,解决!

网友K:
一帮神经病!

网友L:
首先,向盗你零线的小偷致敬。不愧是专业级别。

其他的,看了前面的帖子。不敢评价。

看看你接的三相四线电源的变压器接法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