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03):
问一个弱智问题,我实在是外行,不好意思
两电机,分别由两变频器,电机一样,变频器不一样.要求电机按额定比例角速度运行,变频器输出给电机的变频是怎样一个关系, 简单的比例关系吗?通过怎样的公式可以得到?

网友A:
怎么要用两啊。用 一个就可以啊。省事

网友B:
其实楼主是想搞两台电机的同步控制。这类的设计,有很多的技巧,而且控制方法也不唯一。既有“条条大路通北京”的意思。

想讨论吗?,详细介绍你的系统配置与工艺要求,贴出来和大家讨论,否则无从谈起。对天放空炮。一点意思也没有。无的放矢。

网友C:
用一台变频器的频率输出控制另一台.
而频率输出的增益是可设定的.
这个方法是成功的.包管好用.

网友D:
该看看你的工艺,
等待中,

网友E:
请提问问题的同志再高明一点,连自己的问题都说不清楚.怎么让别人帮你......

网友F:
采用比例控制应当可以
可以通过修改参数的方式实现比例控制.

网友G:
没看懂问题是什么 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