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03):
谢谢大家
我用的是ABB的 ACS400
关于PLC与变频器的连接方式: 我看资料上有用接触器连接控制的,有的说用通讯方式控制的
但我看了一下这种变频器手册:上面说了很多应用宏的连接方式,我想要用这些连接好的宏,是否可以通过PLC开关量输出直接和变频器的DI端口直接连接,控制电机的启动,PLC模拟输出直接和变频器的AI端口连接,这样可以吗?这样是不是没有用通讯连接的方式啊?
谢谢各位师傅们!

网友A:
可以 你只需要将变频器设置为手自动然后再与plc直接连接就可以了至于通讯那是另一种问题。

网友B:
可以不用通讯,你的那种方式可行!!
你使用的控制方式可以有两种,一个可以通过变频器的面板手动控制,另一种就是通过程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