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串联一只用做电能测量一只用做电流测量可以吗????

楼主(2005-05-03):
(无正文)

网友A:
电流互感器-功率表-电流表.1只就OK.

网友B:
一只电流互感器串联的电流表、功率表、电度表等负载的数量要在这只电流互感器的允许范围,负载的阻抗不能过大,一般来说带两三个电流线圈不会有问题。

网友C:
我同意楼4讲

网友D:
完全可以

网友E:
供电局的计量用互感器就只准带一个电度表

网友F:
当然可以。

网友G:
有人试过用一个电流互感器接一个功率因数表,再接一个无功补偿控制器吗??
测出来的结果是两只表的读数有偏差。

网友H:
你如果是用在内部计量只要负载的串联阻抗在该CT的允许范围内一般没有问题,就象是前几楼兄弟所说的,如果是供电企业用来计量的一般不会允许你这样做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有人试过用一个电流互感器接一个功率因数表,再接一个无功补偿控制器吗??
测出来的结果是两只表的读数有偏差。
ABB的盘就有是这样的,没有看见什么误差

网友I(2005-06-19):
有人有过实践实验吗?            用事实说话比较准确
有人用串联计量数据做过比较吗?     误差多少?

网友C(2006-06-24):
同一相只用一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