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都电力谐振

楼主(2005-05-03):
请问各位高手,如果在输入的供电线路中,串入电感和电容发生电力谐振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A:
各位顶一下

网友B:
干扰电气系统运行的稳定性
干扰通讯的的畅通
对电力电容,(功率补偿),有灭顶的危害

网友C:
短路!!!!绝对避免!!!!否则后果严重!!!

网友D:
同意四楼

楼主(2005-08-29):
电力串联谐振,后果非常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