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03):
就像我们浏览器地址栏那样的下拉菜单

我用GpPRO开发一个医院医生信息的查询系统 基于触摸屏的

我不晓得用它是不是能和用Java VC++开发出一样的windows风格界面那么灵活?

他们之间可不可以相互补充帮助呢?

A------〉B

结构是像上面一样 A是触摸屏  B是80x86 PC 服务器里面有医院的各项数据

我们想通过A访问B  A可能有多台

楼主:
GPPRO是不是专门针对工控的?

比如我想用它开发什么智能点菜 点歌 点饮料的控制界面合适吗?

我主要是怕他不如用程序语言开发来的灵活 如Java  C++

网友A:
用功能開關--->指定頁面XX

指定頁面去做花樣!如WIN一樣緩降下來有難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像我们浏览器地址栏那样的下拉菜单
我用GpPRO开发一个医院医生信息的查询系统 基于触摸屏的
我不晓得用它是不是能和用Java VC++开发出一样的windows风格界面那么灵活?
他们之间可不可以相互补充帮助呢?
A------〉B
结构是像上面一样 A是触摸屏  B是80x86 PC 服务器里面有医院的各项数据
我们想通过A访问B  A可能有多台
下拉選單你可以利用U tag,至於跟電腦連結,這就得看你人機的IP分配了,理論上你要連幾百台都可以做得到,超過一個網段時,您只要加一個路由器與GATEWAY設定區隔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