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继电器

楼主(2005-05-03):
你们好:
         我现在碰到一个问题,那就是那个时间继电器的每个点都很正常。就是时间老是不准确。一天要换好几个。那位知道的请回个贴!
         非常感谢

网友A:
换个好牌子的,用电容式的,欧姆龙RD-2P的断电延时的,不要用空气阻尼式的!再试试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C:
建议使用电动式的,比较直观。

网友D(2008-03-31):
我给你推荐一种  肯定好用

网友E:
换个好的,空气式肯定不准

网友F:
人家又没有说空气阻尼式的时间继电器,楼主你先把时间继电器介绍下,是什么型号的,是什么原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