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03):
各位朋友,师傅们:
     前些时单位淘汰一批UPS用蓄电池6.5AH 12V的,我捡来几个.用了几次发现就不行了,充电电压加很高了.充电电流还是不够大,并且不能放电了.有的空载电压都变成几伏了.不知道有没有谁研究过这类电池的,能否有办法补救了.电池上端有六个封口位置,可能是可以挖开加液吧.我没拆开过没敢动,哪位师傅指点一下,表示感谢!
     蓄电池上有这样的字:
     A 512 6,5 S
     12V                             Vds
     6,5 Ah
    Sonnenschein     dryfit
    made  in  Germany                  A 500

网友A:
加一点电瓶修复液,街上的买的,修电动自行车那就有.

网友B:
电池的极板若没坏的话还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加一点电瓶修复液,街上的买的,修电动自行车那就有.
然后再进行激活试验,大概可恢复百分之70左右的容量,再用个俩年没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加一点电瓶修复液,街上的买的,修电动自行车那就有.
然后再进行激活试验,大概可恢复百分之70左右的容量,再用个俩年没有问题
激活实验怎么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