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一例

楼主(2005-05-04):
我单位的变频器故障:
原因   1。 以前使用的时候,电压控制器显示400伏左右的时候变压器就开始换挡。这时由于电压高的原因,变频器故障保护,报警。这种情况很少有,复位一下故障排除。。
2。近来由于变压器不能降升压,另换了一台变压器,电压高挡挡的时候,经常有故障报警。
电压396V的时候也出现故障报警,这时把电源切断,复位一下故障排除。
今天故障出现了,不管怎样复位,还是有故障,排除不了。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变频器对电压的要求是比较宽的,如果396V就报警,一般来说是不正常的,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一般要求在330~440V之间都没有问题的,我认为你们的变频器的电压检测回路有问题。(如果报警是电压过高的话)

楼主:
温度过高会自动保护吗?
变频器是在水房温度很高,36到场38度。会报警吗?

网友A:
应该说与温度也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变频器报警的显示符号是不一样的。变频器温度过高报警是指变频器的散热片的温度,主要是保护IGBT。你先要知道,变频器报警是报的什么啊,电流?电压?温度?查手册。

网友B:
如果你的变压器有切换动作,不排除在切的时候瞬间断电产生报警或者切换是产生的尖峰电压导致报警。
严重的报警是不能复位解除的,重新上电吧。
你在这里又没有说明是什么报警,大家也很难帮你分析了。

楼主:
1,我没有留意上面显示的是什么报警,平常出现报警把变频断电,再上电一次就OK了。不过还了一个东西是什么我不太清楚:它与变频一起配合使有。它的做用是什么呀!是设定水压的吗。还是测水压的呢?上面有一个小开关,平常用1号泵运行,如果是2号运行,把它复位一下就会换成一号水泵运行。
2,这两天把变频器断了电,用电风扇吹两天,再送开关又可以了呀!这是温度保护吗?你说的IGBT是什么呀!变频器型号为FR—A240E—30K       MITUBISHI  外壳上的说明是用日语的。

楼主:
变压器低电压380V切换动作时是不会报警,高电压400V才会。

网友C:
有载调压变压器电压调整不存在瞬间断电情况!
应当是变频器方面的问题。设置,质量等。

网友D:
变频器到寿命啦!!!有8年吗???

楼主:
有8年了,现在变频器散热问题给解决了。一切又恢复从前的状态了。看来报警与温度有直接关系呢?

楼主:
请问:我的变频器又出现问题了。这几天变压控器不能从400就开始调低电压,有一次在运行是,到了410V我发现还没有调压。我想这时变器可能会报警了,我看了一下变频器,很好没有出现报警。我想这是因为散热得到改良的原因吧?所以比以前好用吧?是这个原因吗?
     今由于电压波动太大,出现了报警,断电一次,试运行,发现水泵不转,显示00,没有反应,这是用手转到一下水泵轴承,一切运行正常。水泵轴承很好转动。帮分析分析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