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04):
各位:我用富士的变频器,当频率小时输出的电压也就小频率大时电压也跟着大从几伏到220
      电压底时电机能正常的运行吗?这是不是U/F现象啊?

网友A:
现在的变频器一般都是V/F控制,出现这种现象是很正常的,我比较奇怪的是,你是用什么表测的变频器输出电压的?

网友B:
高频电压表或是示波器呗,有的变频器有输出电压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