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04):
第一次跟设备去印度服务!阿三那边电压等级是415伏的 以防万一配了一个变压器
  不知道他们是三项4还是5线制 接地保护该怎么接啊(跟国内有区别没除了电压等级不一样??) 设备本身30kw的 主要是电机 变频 和plc hmi 还有一些低压电器
  初来 谢谢各位!

网友A:
问你们公司不就知道了,有了变压器都不用管他的零线了。地线最多自己打不是更好吗??

楼主:
对 它的零线在原边 变压器会有零线出来  那我的地线就用他的地线行吧 应该!!

网友A:
PLC不要跟别人的机器用地,这样不好,最好就是单独的地线。还有就是变频器也不要跟PLC共地这样也不好,假如变频器漏电的话这样可能会烧PLC的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