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04):
我的毕业设计课题是:异步电机节能研究与应用。其中要设计一个51系列单片机控制的节电器,数字显示功率因数,要求功率因数在0.97。时间紧,各位先生小姐可以提供资料不,非常感谢!

网友A:
哎呀,这时候免费的午餐不好弄呀。你有什么问题吗?检测交流电压和电流,然后计算,然后比较功率因数97%,小于它就电压下降,大于它就保持。是不是呀?

网友B:
是设计功率因数补偿器吧?
去查查资料吧,通过检测电压电流,用单片机控制电容切换,来实现.

网友C:
补偿器能节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呀,这时候免费的午餐不好弄呀。你有什么问题吗?检测交流电压和电流,然后计算,然后比较功率因数97%,小于它就电压下降,大于它就保持。是不是呀?
是这样,现在的大部分的异步电机都处在轻载或空载情况下,能源耗费严重,设计一个节能控制器。首先通过过零检测,然后通过单片机控制,比较功率因数角,然后控制双向晶闸管的触发角,降低端电压,实现节能。这个是我的思路,我是在没有时间的情况下请求各位的帮助啊,这个应该有现成的东西,如果哪位有看到或知道硬件电路图和单片机程序就告知,非常谢谢啊!

网友D(2007-03-17):
我现在做的毕业设计也是这个题目。。现在马上要交开题报告了,有高手能提供点资料吗?

我的信箱是zhou_x_m@126.com先谢谢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现在的大部分的异步电机都处在轻载或空载情况下,能源耗费严重,设计一个节能控制器。首先通过过零检测,然后通过单片机控制,比较功率因数角,然后控制双向晶闸管的触发角,降低端电压,实现节能。这个是我的思路,我是在没有时间的情况下请求各位的帮助啊,这个应该有现成的东西,如果哪位有看到或知道硬件电路图和单片机程序就告知,非常谢谢啊!

   思路基本正确,现成东东也有,不过不是控制双向晶闸管的触发角,而是控制变频器.

---------------------------

网友D:
那楼上的大哥有什么资料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现在的大部分的异步电机都处在轻载或空载情况下,能源耗费严重,设计一个节能控制器。首先通过过零检测,然后通过单片机控制,比较功率因数角,然后控制双向晶闸管的触发角,降低端电压,实现节能。这个是我的思路,我是在没有时间的情况下请求各位的帮助啊,这个应该有现成的东西,如果哪位有看到或知道硬件电路图和单片机程序就告知,非常谢谢啊!

    思路基本正确,现成东东也有,不过不是控制双向晶闸管的触发角,而是控制变频器.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我现在做的毕业设计也是这个题目。。现在马上要交开题报告了,有高手能提供点资料吗?

我的信箱是zhou_x_m@126.com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