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05):
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西门子的S7-200系列的PLC的I/O口存在延时,比如我用的CPU222,它的标准输入是0.2-12.8us,技术资料上说可以调节,但怎样调节呢?资料上没有。
   我用PLC来作个水位控制系统,使用超声波来检测水位,发射超声波的时候PLC开始定时,当么超声波接受到信号的时候给PLC一个开关信号,PLC的定时器就停止定时,然后读隔时间来计算水位高度,超限报警。为了使测量的准确,这个间隔时间要求尽可能的精确,因此需要在计算的时候消除I/O口延时带来的误差,可这个可调节的延时怎样调节?
  超声波测量距离一般都是用单片机来做的,老师要求用PLC来做,测量能准确吗,大家说说我这个课题本身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延时时间范围是0.2-12.8ms吧,默认值6.4ms。启动STEP7-Micro/MIN32,选择系统组态设置,在输入过滤器里就可以设置了

楼主:
十分感谢,看来我还要努力学习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