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05):
一台CPM1A-30CDR-A,可正常使用,但不能通过RS232C(按英文说明书接线)及CPM1-CIF01(新买的,拔到HOST LINK)与电脑连接.把超级电容拆下并放置10分钟,之后与电脑(台式机)COM1连接.RUN灯灭,COMM灯灭,ERR灯亮,各输入指示灯无反应,与电脑连接不上.软件为CXP_3.01.自动上线也不行.又换了一台台式机,问题依旧.由于无手持编程器,怎样才能恢复?怎么样对PLC初始化?有没有别的办法?PLC的设置是不是恢复到了出厂设置?DM6602及DM6650,DM6651,DM6652,DM6653中会是什么数据?顺便问一下,CPM1A的中文和英文手册中对此型号PLC的RS232C的接线方法不一样,到底哪一个是对的?请高手指教!多谢!

网友A:
我不懂你的问题,但我想问问你的  CIF01是通讯通讯转换器吧?多少钱啊?其他的连接线你是自己做的吗?

楼主:
2楼,CIF01是RS232C适配器,用来转换电平.起把CPM1A与电脑连接起来的作用.RS上的价格是1400多人民币.RS232C线可以自制.

网友A:
关于转换器
楼主:
           关于转换器的作用,我看资料上也是和你说的一样,但我在论坛上发了帖子问了一下,很多人都说,有种国产的电缆很便宜,而且不用转换器,很多人好象还都用过这种电缆。我有点晕。到底谁的意见正确啊。楼主我想问问你的意见。
以下是我发的 两个帖子你可以去看看。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2&ID=38338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25&ID=38337

楼主:
这种编程电缆型号为CQM1-CIF02,不需要适配器.具体价格不明.此两种方式均可.都可以买到国产货,当然是仿制的.价格也便宜很多.需要你自己去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