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05):
新手求助:三菱PLC怎样实现程序暂停功能

网友A:
多看一下书吧,PLC内部有一个禁止输出的内部特殊继电器,

网友B:
用中断指令

楼主:
请问内部定时器是否也暂停计时呢?谢谢!

网友A:
GREATXU:
    中断指今不是很方便呀,我想要在哪个位置停就得做一个中断,如果程式大的话,那么中断不是要N多个?
ZHOULIXLKJ:
   用定时器不知这位老兄怎么样可以做到,我想在程式哪个位置停就停哪,要怎么样才可做?请指教!……TKS!!小弟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