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05):
哪位师傅帮我解答一下:PLC模拟输入模块接线的时候每一个输入通道是不是包含一个正的,一个负的,和一个COM这三个接点啊?

网友A:
是不是I/0模块

网友B:
包含一个正的,一个负的,两根线,
还有一根屏蔽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包含一个正的,一个负的,两根线,
还有一根屏蔽线.
同意,但是有个问题指出一下,在PLC 这边接了屏蔽线就不要在仪表一端再接屏蔽线了,否则会导致仪表故障的,我碰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