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06):
我最近在设计一个污水处理厂的鼓风机电气系统, PLC要提供现场的报警灯指示,但两者恐怕相距较远,(比如100米, LED指示), 我对PLC不熟,所以请问各位, PLC的DO能直接带那么远的距离吗? 我该怎么做?

网友A:
输出距离的远近取决于,电压等级,输出电流大小
一般AC220V,可以传输远一点的距离

楼主:
是24 V 的LED指示,谁有这方面的经验啊?

网友B:
我以前做过,ok

网友C:
看你电线的压降有多少了。
你要是用100平方的线,别说100米,10000米都没问题啊。 :)

网友D:
可以的~~~~用3V的LED加上限流电阻就行

网友E:
不行加个中间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电线的压降有多少了。
你要是用100平方的线,别说100米,10000米都没问题啊。 :)

这还用你说, 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