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06):
我现在有一个Fx2N-4AD模块,热电偶输出电压是0----50mV左右,对应 0----1300度左右,怎么能让温度变化一度,数字量也差不多变化一个单位。

现在是变化几十度数字量才变化一个单位,不能满足控制的需要,设置了增益,但数字量1000似乎最小对应1V,还是不能满足要求。

暂时不能购买热电偶模块,有没有办法。

网友A:
不知道你的型号,
但是现在应该很容易从软件自身的设定搞定

楼主:
软件自身只能调至1V对应1000,还是很大,不能对毫伏级的精确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