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06):
A-B Allen Bradley 步进电机检测转速的光编码器损坏,编码器是随设备配套的,看不到任何型号,编码器引出线是12根,空心轴直径12mm。
电机名牌:MAX SPEED5000RPM,0.59KW  频率:0-333HZ   电压:3相230V.现急需编码器,请联系my-puppy666@tom.com谢谢!

网友A:
我有!QQ364835881  e-mial  162wei@163.com   www.guanzhong.net

网友B(2006-01-18):
拉线式编码器设计原理:

  本产品是由一组拉线式弹簧机构结合旋转型编码器或电位器瑞而成,主要应用于直线位移,长度载切,张力控制,液位高低,速度控制等相关性自动控制量测。

产品特性:

  机械空间太小或量测行程太长不易安装光学尺及旋转编码器处所,适合长度行程量测分辨率要求介于1-0。1MM之自动化机构,可直接搭配空油压缸,滑台或其它直线运动机构联结,使用本产品可缩小安装空间及机构成本约30%安装直线偏角公差容许大(+/-2~~3度)

适用相关产品业别或机器名称:

 速度控制 ---塑料射出成型机,铝挤型压出机
 张力控制----橡胶压出厚薄控制,电缆压出控制
 位移长度----XY工作台,空油压机构,本工机长度裁切,棒材送料机送料控制,大型金属物料(如龙门刨床)或石材裁切加工,雷达或天文台位移角度控制,锅炉炉心精密微量位移控制,绘图机位移量测。
 高度量测—水库闸门开度控制,液位高低量测,钻孔加工机盲孔深度控制,物体高度或吊车高度控制。
专业创造价值,诚信铸就品牌

楼主(2006-12-20):
请提供联系方式,谢谢!e.motor@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