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06):
如果用力传感器同时测拉力和推力,调用同一个子程序,会有一个力的方向问题,可以用MUL指令,使开头时先乘以-1,来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A:
楼主的问法似乎有点不准确,一个力传感器能同时既测拉力,又测压力吗?
常见的传力传感器大致为两种;一是脉冲编码形式,其输出的两路(或多路)是带有相位的,其方向隐含在两路编码脉冲的相互关系中.另一种是模拟式的,其输出本身是根据受力状态有正负极性
区分的.要达到实际应用,具体的程序处理是必须的,但很少采用乘-1的方法来处理.能提供具体的数据,可以深入的讨论.

网友B:
看输出范围,比如压时输出0V~10V,拉时输出 -10V~0V,接收装置需要双极性输出

或调节传感器零点,使压为5V~10V,拉为0V~5V,内部软件换算成压力或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输出范围,比如压时输出0V~10V,拉时输出 -10V~0V,接收装置需要双极性输出

或调节传感器零点,使压为5V~10V,拉为0V~5V,内部软件换算成压力或拉力

那在程序处理上,对于正反力是否只能调用不同的子程序呢?
还有一个问题,一般SIEMENS S300的时钟频率一般为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法似乎有点不准确,一个力传感器能同时既测拉力,又测压力吗?
常见的传力传感器大致为两种;一是脉冲编码形式,其输出的两路(或多路)是带有相位的,其方向隐含在两路编码脉冲的相互关系中.另一种是模拟式的,其输出本身是根据受力状态有正负极性
区分的.要达到实际应用,具体的程序处理是必须的,但很少采用乘-1的方法来处理.能提供具体的数据,可以深入的讨论.

好的,我也是新手,大家多多讨论.具体数据正如三楼所说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在程序处理上,对于正反力是否只能调用不同的子程序呢?
还有一个问题,一般SIEMENS S300的时钟频率一般为多少呢?

不用,一个程序块就行了
对于双极性采样的,根据采样值符号确定是压力或拉力
单极性的可以根据 u - offset 符号确定压力或拉力,u 为采样值, offset 为零偏移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在程序处理上,对于正反力是否只能调用不同的子程序呢?
 还有一个问题,一般SIEMENS S300的时钟频率一般为多少呢?

不用,一个程序块就行了
对于双极性采样的,根据采样值符号确定是压力或拉力
单极性的可以根据 u - offset 符号确定压力或拉力,u 为采样值, offset 为零偏移量

那根据采样值符号确定是压力或拉力,在编写程序上,S300 用社么程序来写呢,
还有后面在用CMP指令比较0~10V,-10~0V时该者么表示.我的程序是要保证检测拉力或压力在0~10V范围内.

网友B:
不会用 S300,具体到指令偶就不清楚了

只要理论和方法成立,软件肯定不成问题,这点问题 S7-200 都能做,S300能不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在程序处理上,对于正反力是否只能调用不同的子程序呢?
我的程序是要保证检测拉力或压力在0~10V范围内.
还有一个问题,一般SIEMENS S300的时钟频率一般为多少呢?

   一般来说控制上总是需要分辩出当前是处于拉力或压力状态,所以符号总是有用的.如果局部处理确实不需要,有两种方案可选:一是CPU-314以上的大多数型号有浮点运算(floating point arithmetic)能力,可在编辑器的标准模块目录里直接选用绝对值运算模块(ABS)即可.二是如果CPU没有浮点运算能力,大概也只能按你开头所说的使用乘-1的方法了.
   按我的理解,你可能是指CPU的处理器主频时钟频率.SIEMENS公司好象没有对用户提供这个数据.如果能知道参考一下当然好,但不是绝对需要,因为编程者更感兴趣的是不同CPU对不同数据类型的执行时间(Processing times),这个数据SIEMENS是详细给出的.它基本上也反映了不同CPU之间的主频(处理能力),只不过是相互之间参照而已,拙见!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在程序处理上,对于正反力是否只能调用不同的子程序呢?
我的程序是要保证检测拉力或压力在0~10V范围内.
 还有一个问题,一般SIEMENS S300的时钟频率一般为多少呢?

    一般来说控制上总是需要分辩出当前是处于拉力或压力状态,所以符号总是有用的.如果局部处理确实不需要,有两种方案可选:一是CPU-314以上的大多数型号有浮点运算(floating point arithmetic)能力,可在编辑器的标准模块目录里直接选用绝对值运算模块(ABS)即可.二是如果CPU没有浮点运算能力,大概也只能按你开头所说的使用乘-1的方法了.
    按我的理解,你可能是指CPU的处理器主频时钟频率.SIEMENS公司好象没有对用户提供这个数据.如果能知道参考一下当然好,但不是绝对需要,因为编程者更感兴趣的是不同CPU对不同数据类型的执行时间(Processing times),这个数据SIEMENS是详细给出的.它基本上也反映了不同CPU之间的主频(处理能力),只不过是相互之间参照而已,拙见!供你参考.

多谢提点。还有一问:
在力的测试过程中,对于300来说传入的瞬时力信号,可以用MOV(输入端为PIW,输出端为MW),来进行将力赋给中间变量,再进行下一步的比较呢?

网友A:
当然可以.但你始终没有说出测这个力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更进一步的讨论有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但你始终没有说出测这个力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更进一步的讨论有困难.

测这个力要保证在整个动作的过程中,使这个力在一直保证在某个区域内。
同时,在有一问。单PLC的程序打印而言,是否用电气CAD软件较好。SIMATIC S7 的软件在程序打印时在排版上是否有些问题。

网友A:
电气CAD如何识别程序的结构,拷屏恐怕是不行的.SIMATIC S7的打印是标准设定,一般不需用户做过多的调整和设定.一般不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