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06):
首先,有现成的程序来通过rs485来控制变频器吗?
我现在就是要写一个程序在pc上运行来通过串口控制变频器,有以下几个问题:
1 uss看懂但是不太明白怎么用,在网上找了半天就看到一个例子,如下:
          02   0C   02   0000  0000  0000  0C7F  1000   5E
对应        STX LGE ADR   PKE    IND    VAL  STW   HSW  BCC
作用是“变频器#2(地址码为02H)以满频的25%输出频率”
这个5E怎么来的?我把前面的字都异或算出来是6F阿,不是5E,到底是谁错了?
另外,编写程序时是不是把这一串数从串口发送出去就ok了? 应该以字符(ASIIC码?)形式发送还是以十六进制数据来发送呢?

2 硬件连接方面,我买了一根串口线,一个RS485-RS232的传接器(就是一头写RS485一头写RS232没有外接电源的最简单的那种),是不是把电脑的RS232口接转接器再接串口线再接变频器就行了?我这么接了,但是用一个叫串口调试助手的软件输入上面的USS也没见变频器有反应阿??有什么方法能测试连接到底通不通吗?

3 串口线是买的那种最普通的一公一母的,串口线有没有接法不同的,难道是我买错了?

网友A:
西门子有个DRIVERMONITOR是计算机(如果你的PC是计算机)和变频器通讯的软件。

楼主:
查了一下,好像那个软件不是通讯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