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

楼主(2005-05-06):
求助:各位网友,业内人士,我现在有一加热系统,,我用PLC的S7-226XM,但是升温响应比较快,总有很大的超调,要么振荡,我调整了一下PID的参数,但总是没有很好的结果,请教各位该怎么去修整参数呢?谢谢。节日快乐!

网友A:
说明书不是有PID参数说明么?我调过,能达到设定温度上下2度的效果呢

网友B(2008-12-02):
温控P有没有小于20啊,一般小于20会出现超调现象

网友C:
过大的增益会造成反馈的振荡,同样积分太大调节太慢。PI参数调节就是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