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陆590的C8

楼主(2005-05-06):
欧陆590的接线端C8,标记为119,说明书上只说了“电流给定,隔离‘,
不太明白其用处,哪位知情的大师能否给解释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2005-08-08):
为什么要用C8?实际组态时,肯定用不上.我调了50几台590,就从没用过C8的原始功能的.

网友B:
有的时候我们做两个电机速度跟随的时候,往往让C8 OFF,就是断开本机的速度环和电流环,把另一个电机的输出A7接到本机A3上,也就是说让一个电机带着另一个电机跑,可以实现速度跟随,直接“操纵”电机的电流环响应快,效果好,当然这也是众多方法中的一种。
当初有个工程我组态时误把C8 OFF,A3上又有其他电压进来,结果一开机就飞车,搞了半天才发现C8错了,呵呵,所以这个东东不常用,更要慎用哦。

网友C(2005-09-15):
那就是说用了c8端子.A4就不起作用了,速度直接由A2给成电流给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