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06):
Bob Yu (深圳市斯迈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运动控制之芯”: 运动控制核心技术产品的提供者,国内首家研发出高性能运动控制芯片级产品。http://www.smarteer.com 欢迎联系进行技术交流。可以定制核心控制部件,OEM/ODM运动控制卡、控制平台方案)
    -----------------------------------------------

    高性能运动控制FPGA/芯片SM5000系列 简介

     SM5000是由深圳市斯迈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具有高性价比的,可以独立控制2到6个伺服或步进马达的运动控制芯片系列。它以脉冲串形式输出,能对伺服和步进马达进行位置控制、插补驱动、速度控制等,以下是它的简介。它是以MCX314/AS技术指标为基础,参考了其它系列芯片的特点研发而出的。它在功能和性能上可以全面替代NOVA的MCX3xx/A(比如MCX314/AS)、NPM的PCL6045/6025等同类芯片。是一种SOPC方案。 它既和MCX314功能兼容(包括寄存器/IO定义)又改进了MCX314的缺点,同时增加了多数据段预存(16段)、4轴直线/位插补等功能,且成熟、可靠。 欢迎索取免费资料!

    1 规格
    1.1 系列
    1.1.1 控制轴数: 2-6轴
    1.1.2 包含六个规格FPGA芯片: SM5002, SM5004, SM5005, SM5006
     (每款芯片联合一个配套芯片形成一个完整方案)
    1.1.3 专用配套芯片: SMC5-X;X为轴数
    1.1.4 适合马达: 步进,伺服

    1.2 各轴规格(每个轴相同)
    1.2.1 驱动输出脉冲(当CLK=20MHz时; 标准为16MHz)
     输出速度范围: 1 PPS 至 5 MPPS
     输出速度精密度: ±0.1%以下对设定数值
     速度倍率: 1 至 500
     S 曲线用Jerk: 954 至 62.5 x 106 [是10的6次方,以下相同]PPS/SEC2 (倍率=1 的时候)
    (加/减速度的增/减率) 477 x 103 至 31.25 x 109 PPS/SEC2 (倍率=500 的时候)
     加/减速度: 125 至 1 x 106 PPS/SEC (倍率=1 的时候)
    62.5 x 103 至 500 x 106 PPS/SEC (倍率=500 的时候)
     初始速度: 1 至 8,000PPS (倍率=1 的时候)
    500PPS 至 5 x 106 PPS (倍率=500 的时候)
     驱动速度: 1 至 8,000PPS (倍率=1 的时候)
    500PPS 至 5 x 106 PPS (倍率=500 的时候)
     输出脉冲数: 0 至 4,294,967,296(定量驱动)
     速度曲线: 定速/直线加减速/抛物线S 曲线加减速驱动
     定量驱动的减速模式:自动减速/手动减速
     在驱动中可以自由变更定量输出脉冲数和驱动速度
     可以选择独立2 脉冲输出方式(正脉冲/负脉冲),或1脉冲输出方式(脉冲/方向)
     可以选择输出脉冲的逻辑电平
    1.2.2 编码器输入脉冲
     可以选择2 相脉冲输入/上下脉冲输入
     对 2 相脉冲输入方式可以选择做 1 / 2 / 4 分频
    1.2.3 位置计数器
     逻辑位置计数器(输出脉冲用)计数范围-2,147,483,648 至 +2,147,483,647
     实位计数器(输入脉冲用)计数范围-2,147,483,648 至 +2,147,483,647
     可以随时写入、读出
    1.2.4 比较寄存器
     COMP+寄存器位置比较范围-2,147,483,648 至 +2,147,483,647
     COMP-寄存器位置比较范围-2,147,483,648 至 +2,147,483,647
     和逻辑位置计数器/实位计数器的大小进行比较,其大小状态可以输出,或做为软件限制的启动条件
    1.2.5 中断功能
     中断发生因素:
     输出一个驱动脉冲时
     加减速运转中之定速开始时
     加减速运转中之定速结束时
     驱动结束时
     位置计数器 >= COMP - 变化时
     位置计数器<COMP - 变化时
     位置计数器<COMP + 变化时
     位置计数器 >= COMP + 变化时
     可以对任何因素选择有效/无效
    1.2.6 根据外部信号的驱动操作
     根据EXPP、EXPM信号可,以运行+/-方向的定量/连续驱动
    1.2.7 外部减速停止/立即停止信号
     每一个轴4个,IN0 ~ IN3
     任何信号都可以选择有效/无效,逻辑电平。也可以做为通用输入使用。
    1.2.8 伺服马达用输入信号
     ALARM(警报)INPOS( 定位完毕)
     任何信号都可以选择有效/无效,逻辑电平。
    1.2.9 通用输出/入信号
     OUT0 ~ OUT7 每一个轴8个(和驱动状态输出信号共用端子)
     对于精简通用I/O组的封装,只提供部分轴的OUT0 ~ OUT7
    1.2.10 驱动状态信号输出
     DRIVE(驱动脉冲输出中)ASND (加速中)DSND (减速中)CMPP (位置>=COMP+ )CMPM(位置<=COMP-)
     驱动状态也可以在状态寄存器读出
    1.2.11 超越限制信号输入
     +方向,-方向各一个
     可选逻辑电平,激活时可选择立即停止/减速停止。
    1.2.12 紧急停止信号输入
     全部轴共用 1 个EMGN。 该信号在Low电平时立即停止全部轴的驱动脉冲。

    1.3 插补功能
    1.3.1 2轴/3轴/4轴直线插补
     插补范围各个轴: -2,147,483,648 至 +2,147,483,648
     插补速度: 1 PPS 至 5 MPPS
     插补位置精密度: ±0.5 LSB 以下(在全插补范围内)
    1.3.2 圆弧插补
     插补范围各个轴: -2,147,483,648 至 +2,147,483,648
     插补速度: 1 PPS 至 5 MPPS
     插补位置精密度: ±0.5 LSB 以下(在全插补范围内)
    1.3.3 2轴/3轴/4轴位模式插补
     插补速度: 1 PPS 至 5 MPPS
    1.3.4 其他插补功能
     固定线速度
     连续插补
     步进插补(命令/外部信号)
     可任选多轴中的2~3轴进行差补

    1.4 封装:
    1.4.1 SM5000系列FPGA芯片
     144个脚TQFP:总外形尺寸22.0 x 22.0 mm
     240个脚PQFP:外形尺寸34.35 x 34.35 mm
    1.4.2 SMC5-X专用配套芯片:
     44个脚PQFP: 外形尺寸13 x 13 mm

    1.5 电气特性
    1.5.1 工作温度范围: 0 至 +70 oC
    1.5.2 内核电源: 电压+1.5V ±10%, 消耗电流180mA-500mA max
    1.5.3 管脚电源: 电压+3.3V ±10%
    1.5.4 配套芯片SMC5-X: 内核/管脚电源皆为3.3V ±10%
    1.5.5 输出/入信号电平: CMOS TTL可以连接
    1.5.6 输入时钟: 16MHz(标准);20MHz(最大)

    2 概要
    2.1 硬件可重构性SOC方案(SOPC)
     SM5000为SOPC[系统在可编程器件上]器件/方案,它较同类芯片具有更好的灵活性,同时又比 "CPU+DSP+FPGA" 相互组合的方案可靠性高、集成度高。配套芯片SMC5-X拥有双重功能:部分独立配套电路;为了实现可编程特性。
    2.2 独立2-6轴驱动
     一个芯片SM500x(配合上SMC5-X)形成独立控制x轴的套片方案。每个轴都可以进行定速驱动直线加/减速驱动S 曲线加/减速驱动等。各轴的性能相同。
    2.3 速度控制
     输出的驱动速度范围是从1PPS到5MPPS。 可以运行固定速度驱动,直线加/减速驱动,S 曲线加/减速驱动。加/减速驱动可以使用自动和手动2种操作方法。脉冲输出的频率精确度在±0.1%内 (在CLK=16MHZ时) 驱动脉冲输出的速度可以在驱动中自由变更。
    2.4 S-曲线加/减速驱动
     每个轴可以用S-曲线进行加/减速设定,使用S-曲线命令还可以对抛物线加/减速驱动输出脉冲进行设定。此外对于定量驱动,我们使用独特的方法避免在S-曲线加/减速中发生三角波形。
    2.5 2轴/3轴/4轴直线插补
     可以选择多轴中(SM5002不能独立完成3/4轴插补)的任何2个, 3个或4个轴进行2 轴/3轴/4轴的直线插补驱动。插补坐标范围是从当前位置到-2,147,483,648至+2,147,483,648之间。在整个指定的直线插补范围内,插补精度是±0.5LSB, 插补速度范围是从1PPS 至5MPPS。
    2.6 圆弧插补
     可以选择多轴中的任何2 个轴进行圆弧插补驱动插补坐标范围是从当前位置到-2,147,483,648 至 +2,147,483,648之间。在整个指定的圆弧曲线插补范围内,插补精度是±0.5LSB 插补速度范围是从1PPS至5MPPS。
    2.7 2轴/3轴/4轴位模式插补
     收到在高位CPU上计算的位模式插补数据后,可以用指定的驱动速度连续输出插补脉冲,用这种方式可以产生任何插补曲线。
    2.8 连续插补
     直线插补->圆弧插补->直线插补...这样可以不停地运行每个插补节点的插补驱动,连续插补的最大驱动速度是5MPPS。
    2.9 固定线速度控制
     这是一种在插补驱动中保持插补轴合成速度恒定的功能。2轴同时输出脉冲时,需要把第2 轴设定为第一轴脉冲周期的1.414倍。3轴同时输出脉冲时,需要把第3轴设定为第一轴脉冲周期的1.732倍。
    2.10 位置控制
     每轴都有2个32位位置计数器,一个是在芯片内部管理驱动脉冲输出的逻辑位置计算器。另一个是管理从外部编码器来的脉冲的实际位置计数器。
    2.11 比较寄存器和软件限制功能
     每轴都有2个32位比较寄存器,用于与逻辑位置计数器或者实际位置计数器进行位置大小比较。在驱动时,可以从状态寄存器读出比较寄存器和逻辑/实际位置计数器之间的大小关系。大小关系有变化时可产生中断,并且可以使用这2个比较寄存器作为正负方向软限位的启动条件。
    2.12 由外部信号控制驱动
     每个轴都可以用外部信号控制进行+/-方向运行的定量驱动和连续驱动。这功能使各轴在手动操作时,可以减轻高位CPU 的负担,使多轴驱动顺畅运行。
    2.13 搜寻原位输入
     每轴有4个输入信号,这些信号有效时使驱动减速停止。使用这些输入信号可以完成原位靠近、高速搜寻、原位搜寻、编码器Z相搜寻等功能。
    2.14 伺服马达各种信号
     SM5000系列芯片可接收来自伺服马达驱动器的信号,如2相编码器信号、在位信号、报警信号等。
    2.15 中断发生功能
     可以由这些原因产生中断,如加/减速驱动的定速开始时、定速完毕时驱动完毕时、位置计数器和比较器之间的大小关系有变化时,等等。此外,连续插补、位模式插补发生下一个数据请求时也产生中断。
    2.16 实时监控功能
     在驱动中,可以实时读出逻辑位置、实际位置、驱动速度、加速度、加/减速状态(加速中定速中减速中)。
    2.17 8/16/32 位数据总线
     可以通过8 位/16位/32位的数据总线与高位 CPU 连接
    2.18 16段连续插补数据段预存,非常有利于数控系统性能的提高
    2.19 其它
     自动搜寻原位
     非对称梯形驱动的自动加减速
     同步动作
     完全S曲线加减速的非对称
     手动设定模式
     位置计算器的可变环形
     Z相输入的实位计数器的清除
     实位计数器的增减反转
     功能图
     图A 是这SM5000系列的功能方框图。它包括相同功能的X,Y,Z,U 轴控制部分和插补运算部分,插补驱动时在主轴(MA)上产生的基本脉冲振荡的时序,进行插补算术运算。也可进行定速驱动和加/减速驱动。

    3 应用领域
     SM5000系列运动控制FPGA芯片可应用于各行业的加工/生产的数控设备中(参考下列),它主要可以完成此类设备中控制处理电路的核心硬件功能。
    塑胶机械 五金加工 轻纺机械
    电机设备 电子机械 模具机床
    石材加工 板金设备 焊接设备
    制刷机械 涂装设备 制锁设备
    包装机械 搬运机械 医疗仪器
    光学仪器 分析仪器 激光雕刻
    木工机械 印刷机械 广告机械
    陶瓷机械 机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