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06):
老大们帮帮忙!

如何用FX2编写波型输出,方波,三角波,锯齿波,正弦波等

小女了初学PLC,一点思路也没有

望老大们指点!
还有,这个的外围电路如数字按键、数码管显示等等,该如何弄??

望老大们出手相助! 小女子泣求! 重谢!

QQ:173583982

panfan848@163.com

网友A:
哇。。。。塞~~~
如用FX2编写波型输出,方波,三角波,锯齿波,正弦波等

虾米意思?????
外围电路如数字按键、数码管显示等等,该如何弄??
有专门的指令。如FNC 52      ,FNC70     FNC71  FNC 18。。。。。。

网友A:
如果是要求输出电压信号,用d/a模块是可以实现方波,三角波,锯齿波,正弦波输出的,其指令是FNC 177..,当然其相关数据处理程序还是要花点时间的。。。

楼主:
大哥哥,能不能说得详细点,偶不懂耶.
具体指令偶最近狠狠地地看了好久的书,懂一些了,可就是不知道怎么把它们串起来.
'教教我吧,哭得眼睛都快肿了......

楼主:
大哥哥,能不能加我QQ详谈?

网友A:
噢。。。
晕,偶不稀饭QQ..很少用。

楼主:
啊??

那怎么教我?

能给我发Email吗?
外围电路先不用,教我实现波形的输出吧,可以吗?
给我说说算法也行
谢谢了 大哥哥

网友B:
简单办法:用累加和累减结合MUL和计数器等指令,先求出斜率,定时器做X轴,定时累积到斜率2Y轴输出后按斜率2累加或累减实现波形输出;FX也可用RAMP指令结合特殊M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