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06):
如何用plc实现任意的位置控制,采用包络只能实现固定的位置控制,而我要求的是不定的
谢谢!!!:)

网友A:
加个位控模块,你想干嘛就干嘛

楼主:
我不想用位控模块

网友B:
有什么麻烦的!用OMRON的CJ1M就可以实现不加模块的两轴控制!

网友C:
可以用三菱的FX1S OR FX1N,可以随你控制距及离速度,我刚做了一套系统,

网友D:
西门子的S&7-200不能用?这么好用的东东啊!看起来三菱和欧姆龙的做脉冲输出是简单点,实际上没有西门子的强大。欧姆龙的CJ1M(CPU21)和三菱的FX2N,还有西门子的S7-200我都做过步进电机的控制。感觉还是西门子的好(虽然做那个包络表有点烦,但是用户能取得绝对的控制权,熟悉了后编程也不麻烦的)

网友E:
请问如果不用位置模块的话,直接用S7200的脉冲输出口来控制步进电机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