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2N编程电缆的问题

楼主(2005-05-07):
三菱FX2N-128MR-001 PLC 无法与电脑通讯,电脑显示:无法与PLC通信,请确认PLC的接续情况后再执行<ES:01802007>
电脑与PLC链接电缆接线在下:
电脑端                                                PLC 端
RS232  9孔母头   2------------------------2        422公头
                       2-----------------------7          8针公头
                       4------------------------4
                       1-------------------------1
电脑端7 8脚       7
短接                 8
请各位师傅帮忙,谢谢

网友A:
最好不要这样,我曾经做过一条,用FX、FX2系例的倒没什么,可用到FXI系列时,可把我的PLC接口给烧坏了,还是小心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这样,我曾经做过一条,用FX、FX2系例的倒没什么,可用到FXI系列时,可把我的PLC接口给烧坏了,还是小心为好!
我这个电缆接线对不对??我在中间串又一个3.3K的电阻,我是想问接线是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和电脑连不上?